[求助] constant LED driver 設計討論

楼主(2011-07-24):
目前做 constant LED driver

   使用 opa 對電阻轉電流 ..multi channel 使用多個 opa
  但是 會有opa offset 問題
還有 sink 到160ma  如果 led drop  低 電阻會低
多數chip 使用方式 好像線性度會比較高

還有其他方式嗎 ?
因為現在 led current match 都要高到 1%  accuracy .. OPA 如果不做 offset cancel 應該做不到吧

网友:
一般5V运放,OFFSET有平均有5mV了,可能对管尺寸大些,估计做到1mV也不敢保证,你折算到电流上看,应该超1%了吧。

楼主:
還得加上 bandgap ref 誤差

所以 op offset <1m只是基本要求

网友:
见过的一般LED驱动通道间误差3% ,  芯片间误差6% 。 高档的通道间误差1.5% ,  芯片间误差3% 。

你这个芯片要求怎么这么高啊, 斩波消除offset的bandgap不trim的话要做到1%精度的话恐怕都难啊

楼主:
現在 multi channel 間是  +/- 1.5% = 3% .

网友(2012-04-06):
bandgap基本上有trimming就是1%之內
opa的offset幾mV影響還好
channel to channel的current mirror尺寸加大或者電流就可以改善!

网友:
low voltage mos 看 W/L size ..一般是  < 10mv

Hiv  40v  會高到 ~50~100mv  offset
這還是只看 delta VTH

用 chopper 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