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感LVS老报错

楼主(2011-07-24):
用的是SMIC 65nm的工艺,lvs的时候,Softchk Database中老说电感有错,错误是Check SOFTCHK pwell CONTACT 和 Check SOFTCHK dnwd_psub CONTACT,不知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谢了!截图如下:

网友:
看下电感范围内是否有不适连接在电感上的走线

网友:
1。如果你用的是双端电感,要注意其电感的PSUB是分成两块的,两边均要用metal连接
2。如3L所说,在电感区域内不能走和电感无关的金属
3。如果电感sub和其他模块sub不同,要用标志层隔开

网友:
RF工艺的文档好久没看了,看你列的PSUB和DNWD_PSUB,DEEP NWELL隔离出来的PSUB和通常的PSUB并非同一个PSUB,是不是把Inductor的BULK端和PSUB端短接了?

网友:
好高深啊,电感,

电感要用SUBD/PSUB2 来 做标示层 过lvs么? 如果芯片只有一个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