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lk和reset信号设为dont touch后还要设置为ideal network么?

楼主(2011-07-24):
RT:clk和reset信号设为dont touch后还要设置为ideal network么?
二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像clk和reset是申明后就自动有dont touch属性吧,dont touch为忽略slack,ideal network为忽略DRC

网友:
可以不设。设了报告好看一点。dont_touch指不对它进行处理,ideal_network指该net是ideal的,具有ideal的特性。clock不用设置,自动为ideal。reset的寄存器少可以不设,多的话建议设。

网友:
设了ideal network后, 能报出真正的violation,

到了后端,HFN都是在cts的阶段 做掉的,  前端留下这些ideal network也没关系,

一般cts,reset 都是设ideal networ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