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的最大、最小值依据什么设置?

楼主(2011-07-24):
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的最大、最小值依据什么设置?

网友:
如果你做的是chip,找系统级的人问问
如果你是chip中的一部分,那就跟负责其他block的哥们问问

网友:
楼上的,你太有才了,回答的滴水不漏。

网友:
工艺厂商会给你提供一个值,你可以去查

网友:
一般情况下后端不能确定,问前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Block 级的按照工具报的设

网友:
一般外面设70%  clock period ,就行了,

里面已经很紧了,

网友:
约束比较紧的话,可以是时钟周期值的40%。
input和output delay,个人经验是25%时钟周期.

网友:
如果外接reg,就要根据setup和hold来算吧。工具计算reg2out时是把你设置的output_delay认为是外部delay,以此来计算ren2reg的是时序。所以。我认为2L说的问系统的外部要接什么器件,外部的时序要求是比较严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