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ring的SRAM旋转后,ring所在metal层的方向是否要改?

楼主(2011-07-25):
比如一个SRAM,外面的ring是metal-3(横向)和metal-4(纵向), 布局时旋转这个SRAM, 导致metal-3边成“纵向”, metal-4变成“横向”。

请问,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什么啊?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讲ring的方向设成和pr metal 走线方向一致。这样的话如果你允许在sram上走线的话,可以节省部分布线空间。 如果不允许在sram上走线那就关系不大。

网友:
90nm以上的memory可以随便旋转的,没关系 , 那时候是power ring,

90下的 都是用 stripe穿过 来打power via的, 这样的话就不太好旋转了,

楼主:
大大, 谢谢。 我倒是觉得如果90nm以下的SRAM改用mesh strap 的, 就更加可以旋转了, 内部的mesh
在 block edge 出 power pin(VDD,VSS),  与普通的signal pin一样了, 呵呵, 不是吗?

网友:
旋转还牵涉到 poly orientation的一致性,

一般是不推荐旋转的,

楼主:
旋转还牵涉到 poly orientation的一致性,

一般是不推荐旋转的,
引用 网友A:

了然, 大大。 您能给简单说说这个poly orietentation吗? 90nm以下还要求poly方向一致啊?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