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样在DC中使用modelsim导出的saif文件

楼主(2011-07-25):
我在modelsim(6.4版本)导出了一个saif文件,想返回DC做power analysis,使用的是read_saif -input file.saif -instance_name u0_top.
但DC报错了,说Line 8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token "PROGRAM VERSION",当我把这一行删除后再执行上面的命令仍然报语法错误,
这次是说Line 8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token "INSTANCE".
DC版本是B-2008.09,难道是版本上的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
这个不是用pt-px来做的吗

网友:
power compiler也可以用到saif
问题是:read_saif的使用没问题,lz是不是提saif的时候出的问题,

楼主:
我是这样用的:
power add xx
power on
run xx
power report -all -bsaif file_name.saif

网友:
initial  $read_rtl_saif("forward.saif","top");
initial  $set_toggle_region("top");
initial  $toggle_start;
....
           $toggle_stop;
           $toggle_report("backward.saif",1.0e-9,"top");
           $finish;

我在modelsim下用过,那个pli文件没解决好,你能找到这个方法也挺牛掰了
在VCS下用上面的方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