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SE12.3里面找不到State Diagram的选项啊!

楼主(2011-07-25):
在清华远见的《FPGA应用开发入门与典型实例》一书的P134页介绍了在ISE中的状态图设计输入方式,但是我在ISE12.3中New Source Wizard的窗口中没有找到State Diagram。

只有如下图的几个选项:

求高人指点!

网友:
The State Diagram Editor (StateCAD) has been deprecated in ISE 11.1. Xilinx will no longer be making bug fixes or enhancements to State Diagram Editor or upgrading to support new operating systems. As such, the sc.exe delivered in ISE 10.1 is the final version.

Users who desire to use the State Diagram Editor may use it as a standalone application from an ISE 10.1installation.
From the State Diagram Editor, the user may generate HDL and use it as a source file in an ISE 11.1 (or any other version) project.
---------------
冷门,无需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其他的帖子,也是说10.1之后State CAD被弃用了。我单独下了一个State CAD,做了一下,觉得用它生成的代码很复杂,不如自己写的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