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unx 下的.cshrc文件设置

楼主(2011-07-25):
if ($?prompt) then

set savehist=200

set notify

set filec

set history=200

set hostname=`hostname`

alias ls "ls -F"

alias ll "ls -l"

alias la ls -aF

alias h history

alias grep egrep

alias a alias

alias cd 'cd \!*; set prompt="xmc: `pwd`/ \\!% "'

alias rm rm -i

alias mv mv -i

alias cp cp -i

alias boo "\rm *~ \#*"

alias mklist 'find .. -name "*.v">filelist; sortlist.pl'

alias c clear

alias e 'emacs \!* &'

#setenv SYNOPSYS /eda/synopsys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localhost

#setenv LM_LICENSE_FILE /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setenv VCS_HOME /usr/synopsys/D-2009.12/

setenv NOVAS_HOME /home/tools/Novas/Novas_200604/

#setenv VERDI_HOME /home/tools/Novas/Novas_200604/

#setenv LM_LICENSE_FILE /eda/verdi/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FSDB_DUMPER_PATH /eda/verdi/share/PLI/vcs2006.06/LINUX/
endif

set path = ($path /bin /sbin /home/tools/bin /home/cktcad/locak ~/bin .)
#set path = ($path /usr/synopsys/D-2009.12/bin)
set path = ($path /usr/synopsys/10.9.3/linux/bin/)
set path = ($path /home/tools/Novas/Novas_200604/bin/)
cd

楼主:
为什么cd 那个设置总是不成功?

网友:
把默认的 用户根目录 加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ias cd 'cd \!*;
这半部分都不行,请问怎么弄? 提示说找不到目录 !*
但是
alias e 'emacs \!* &'
是可以的。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