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后仿问题

楼主(2011-07-25):
我在做一个带源极负反馈的差分放大器的layout,这是电流镜的图  。流过M5 的偏置电压为10uA。流过M4的电流正确的应该是80uA,但是我对M4提取寄生参数,然后加到电路中进行后仿,测得流过每个finger的电流都为74uA即基本上为前仿中流过M4 的总电流,所以后仿中流过M4的电流为592uA!Layout中只是将不同finger的G、S、D分别连一块!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请大侠指点!!!

网友:
是calibre提取时参数设置问题,把M4管提取成8个finger=8的器件,所以电流变成74X8=592u了,在弹出的Calibre View Setup 对话框中Reset Properties 选项中添加 语句 fingers=1 即可。你可查看cdf文件确定f的全称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你的方法,但是结果还是那样,没变!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提取别的mos管时,流过的电流是正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将提取参数的网表贴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得,简单方法是你把M4管的finger改为1,m值改为8去后仿吧。

你设置cdf中f是prompt name,你需在cdf中找到f的实际name,再提取时设置该实际name值为1,也许是fingers也许是finger。

只要你版图画了8个mos你可以看specter的netlist肯定提取了8个M4,然后你看参数后有mXf个并联。

按版主要求贴netlist上来瞧瞧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A:

huafeng0122  :你有没有QQ号?加你QQ号吧!这样发太慢了,急着解决这个问题!我的Q :736669049

楼主:
回复 网友C:

   cxl666 你Q号多少?急着解决这个问题,加Q聊吧!

网友:
你把M4那段的网表贴出来,不要全贴。还有你用什么格式仿真的,format :spectre?use name from schematic。考虑到有没有可能跟你的参数文件有错误或者mos映射参数有问题,特别是finger,m请选1就行了。

网友:
个人觉得只要你版图中的尺寸比例正确,抽出来的网表应该也是这个比例。除非你版图里面本身就把尺寸画错了。

网友(2011-09-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要是多指的MOS,多段的电阻提出来后都会有问题,然后手动的改过来,再进行后仿。元件少还好,元件多了,就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了。

网友:
有没有用FAB给的cellmap文件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