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牛们帮小弟看一段代码,分析这段代码的功能及输出端口含义

楼主(2011-07-25):
module mcc
   (
    msr_pmode,
    dev_busy_late,
    dev_busy_early,
    test_mode,
    int_test_mode,
    func_clk_en,
    func_clk,
    reset,
    scan_clk,
    int_clk,
    clk_active
    );
   input                   msr_pmode;              //专用寄存器电源模式
   input                   dev_busy_late;   //VGA忙信号  vg_mb_slv
   input                   dev_busy_early;   //mb_slv_busy vg_mb_slv
   input                   test_mode;    //文本模式
   output                  int_test_mode   //内部文本模式
   input                   func_clk_en;
   input                   func_clk;
   input                   reset;
   // There is only one scan_clk per MCC.  Gating multiple
   // sub-blocks within a module requires separate
   // MCC's (separate busys are used).  Once a clock tree
   // is driven, all flops on the clock tree get the edges,
   // MCP still supports multiple scan chains within
   // a clock domain.
   input                   scan_clk;   //扫描时钟
   output                  int_clk;    //内部时钟
   output                  clk_active;   //时钟激活
   reg                     dev_busy_late_s1;
   wire                    gate_en;

   assign int_test_mode = test_mode || !func_clk_en;
   assign clk_active = dev_busy_late_s1 || dev_busy_early || ~msr_pmode;  //电源管理模式时时钟不激活且只要有忙信号,时钟便激活
   assign gate_en = (clk_active && func_clk_en) || reset;  //复位或者激活时钟和使能功能时钟
   // The flop off of the raw func_clk is not on a scan chain
   always @(posedge func_clk)
     begin
       dev_busy_late_s1 <= dev_busy_late | ~msr_pmode | reset;
     end
   wire   gated_clk;
  // TLATNTSCAX12HS imcc_clk_gate ( .E(gate_en), .SE(test_mode), .CK(func_clk), .ECK(gated_clk));
// OR2X8HS   iclk_out_or   ( .Y(int_clk), .A(gated_clk), .B(scan_clk));
// modify:2011/04/17 22:30
   TLATNTSCAX12 imcc_clk_gate ( .E(gate_en), .SE(test_mode), .CK(func_clk), .ECK(gated_clk));
OR2X8   iclk_out_or   ( .Y(int_clk), .A(gated_clk), .B(scan_clk));
  // Synthesis directives
  //synopsys dc_script_begin
  //set_dont_touch{imcc_clk_gate}
  //set_dont_touch{iclk_out_or}
  //synopsys dc_script_end
endmodule
module OR2X8 (Y, A, B);
output Y;
input A, B;
  or (Y, A, B);
  specify
    delay parameters
    specparam
      tplh$A$Y = 1.0,   //A-Y的从低到高时延时的参数???
      tphl$A$Y = 1.0,
      tplh$B$Y = 1.0,
      tphl$B$Y = 1.0;
    path delays     //路径延时(全延时)
    (A *> Y) = (tplh$A$Y, tphl$A$Y);
    (B *> Y) = (tplh$B$Y, tphl$B$Y);
  endspecify
endmodule // OR2X8
module TLATNTSCAX12 (ECK, E, SE, CK);
output ECK;
input  E, SE, CK;  //E可能是用于时序检测的参考信号
reg NOTIFIER;   //需要的最小建立时间
supply1 R, S;  //电源建模时采用supply1线网
  or       I0 (n1, SE, E);
  udp_tlat I1 (n0, n1, CK, R, S, NOTIFIER);
  and      I2 (ECK, n0, CK);
  specify
    specparam
      tplh$E$ECK    = 1.0,
      tphl$E$ECK    = 1.0,
      tplh$SE$ECK   = 1.0,
      tphl$SE$ECK   = 1.0,
      tplh$CK$ECK   = 1.0,
      tphl$CK$ECK   = 1.0,
      tsetup$E$CK   = 1.0,
      thold$E$CK    = 0.5,
      tsetup$SE$CK  = 1.0,
      thold$SE$CK   = 0.5,
      tminpwl$CK    = 1.0;
    // path delays
      (posedge CK *> (ECK  +: E)) = (tplh$CK$ECK,    tphl$CK$ECK);
      (negedge CK *> (ECK  +: E)) = (tplh$CK$ECK,    tphl$CK$ECK);
    // timing checks
    $setuphold(posedge CK &&& (SE == 0), posedge E, tsetup$E$CK, thold$E$CK,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 (SE == 0), negedge E, tsetup$E$CK, thold$E$CK, NOTIFIER);
    $width(negedge CK, tminpwl$CK, 0,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posedge SE, tsetup$SE$CK, thold$SE$CK,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negedge SE, tsetup$SE$CK, thold$SE$CK, NOTIFIER);
  endspecify
endmodule //TLATNTSCAX12
primitive udp_tlat (out, in, hold, clr_, set_, NOTIFIER);
   output out;
   input  in, hold, clr_, set_, NOTIFIER;
   reg    out;
   table
// in  hold  clr_   set_  NOT  : Qt : Qt+1
//
   1  0   1   ?   ?   : ?  :  1  ; //
   0  0   ?   1   ?   : ?  :  0  ; //
   1  *   1   ?   ?   : 1  :  1  ; // reduce pessimism
   0  *   ?   1   ?   : 0  :  0  ; // reduce pessimism
   *  1   ?   ?   ?   : ?  :  -  ; // no changes when in switches
   ?  ?   ?   0   ?   : ?  :  1  ; // set output
   ?  1   1   *   ?   : 1  :  1  ; // cover all transistions on set_
   1  ?   1   *   ?   : 1  :  1  ; // cover all transistions on set_
   ?  ?   0   1   ?   : ?  :  0  ; // reset output
   ?  1   *   1   ?   : 0  :  0  ; // cover all transistions on clr_
   0  ?   *   1   ?   : 0  :  0  ; // cover all transistions on clr_
   ?  ?   ?   ?   *   : ?  :  x  ; // any notifier changed
   endtable
endprimi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