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 Cadence spectre仿真jitter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想要得到的结果是PLL输出时域的RMS和PK-PK值,单位是时间(ps)。也就是时域上PLL输出信号的抖动大小,不是频域。
不知道用Cadence怎么仿真得到。频域噪声的仿真似乎比较容易,但是时域的分析仿真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希望牛人指导。
多谢了。

网友:
其实得到频域结果已经很接近了,jitter可以将频域结果在一定范围内积分,好像有小工具可以帮你,在网上找找,cadence本身也可直接给出。如果想在时域仿真,看用什么工具,Cadence下可以建pll的宏模型,然后再进行闭环仿真,否则就太花时间了;Goldengate可以对较小的分频比直接时域仿真,但对相噪的仿真需要先预仿到环路稳定条件下,再进行相噪的仿真,同样根据相噪结果可以得到jitter结果,大概是这样,具体操作要看手册。

网友:
shen me wen ti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积分以后最多是rms jitter,但是峰峰值呢?还有PNOIS分析包含了器件噪声吗?谢谢

网友:
对由随机噪声主导的噪声,其峰峰值可由rms值推出,就是乘以一个系数,如果是杂散比较大,可能还需要通过对时域仿真结果来做后处理得到。是的,PNOISE分析包括器件噪声,如果是做闭环PLL仿真,最好在参考源中也加入噪声,如果有条件在电源中也注入噪声,这样才更接近真实的PLL输出噪声及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rms算峰峰值的前提条件应该是要知道随机噪声的分布函数啊?难道假设高斯分布?

楼主:
用pss+pnoise仿真PLL参数怎么设置啊?我的pss仿真不收敛,昨天下午找系里做过锁相环的老师问了一下,也说锁相环进行pss仿真基本很难收敛,用pss+pnoise仿不了相位噪声。可看网上好多人都推荐这种方法,不明白啊...

网友:
用pss+pnoise仿真PLL参数怎么设置啊?我的pss仿真不收敛,昨天下午找系里做过锁相环的老师问了一下,也说锁 ...
引用 网友B:

正常PSS+PNOISE比较适合于PLL中的各个模块,如VCO, 分频器,等,如果用于闭环相噪仿真就容易不收验,因为环路锁定需要的时间太长,而仿真步进因为有射频信号而又不能设得比较大,因此容易导致无解。比较现实的还是参考我上面建议的两个方案,它们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1-09-18):
没有看明白,学习下

网友:
没有看懂啊……

网友(2013-01-20):
不懂啊,学习下

网友(2014-02-23):
有些楼说得不是很清楚,望大神指导!!!

网友(2014-09-25):
回复 网友A:

  在网上看到您的回答,请问怎样仿分频器的相位噪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