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体视显微镜在使用中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1-07-25):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常见的故障有:
    1、视场较模糊或有脏物,可能的原因有标本上有脏物,目镜表面有脏物,物镜表面有脏物,工作板表面有脏物。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清洁标本,目镜,物镜和工作板表面的脏物解决。

    2、双像不重合可能的原因为瞳距调节不正确可采取修正瞳距的措施,双像不重合也可能是视度调节不正确可采取重新进行视度调节,还有可能是左右目镜倍率不同可检查目镜并重新安装相同倍率的目镜

    3、如果是图像不清晰可能是物镜表面有脏物请清洁物镜。

    4、如果变焦时图像不清晰有可能是视度调整不正确和调焦不正确,可重新进行视度调节和调焦。

    5、若发生灯泡经常烧掉和灯光闪烁不定的情况时,则也许是当地的线电压太高,灯泡快烧坏了和电线连接不良,请仔细检查电压显微镜的电线连接情况是否牢固,如不是则可能是灯泡快烧坏了可重新更换灯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