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TLU modle"问题

楼主(2011-07-25):
各位大侠,小弟刚学astro,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知道在astro中如果要使用TLUPlus模型的话,只要加载TLUPlus文件就行。但我用的是0.35um的工艺,我想用TLU模型,不知该怎么办呢?总不可能什么操作都不需要吧?如果是那样它又从哪儿获得TLU modle呢?
2.使用astro做PR用不用做信号完整性分析(SI)呀?如果要该怎么做呢?

网友:
itf2tlu,应该是star提的,试试

网友:
.35um 不需要TLUPLUS , 不需要SI ,

除非非常高速,

楼主:
.35um 不需要TLUPLUS ,那就应该用TLU吧,我想问的是如何获得TLU

网友:
如果没有的话,在nxtgrd文件里找,我记得是标头就有
大概是“#”屏蔽掉了,

楼主:
我看有些培训资料上在进行时序设置时选的TLU而不是TLU+,但是在所有的操作中都没看到加载跟TLU相关的文件,所以小弟就糊涂在这儿,不知astro是如何获得TLU信息的。
另外什么样的工艺才需要做信号完整性分析呀?

网友: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