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F的Q端一直保持“0”或者“1”?

楼主(2011-07-25):
在设计中,有这样一个逻辑:
reg DFF[7: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DFF<=8'b0;
  else ... ...
DFF本应该是在rstn上升后,是一个不定的值,但tape out后的测试,发现它仅仅为全“0”或者全"1",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rstn与clk之间的时序导致的?

网友:
1。在一个设计正常的芯片中,是不应该存在所谓的X的,只应该存在2种电平,1或者0。
2。不管是同步复位,还是异步复位,在正常复位后,都应该进入预先设定的电平状态。

网友:
测试是wafer上的测试吧
仿真可以是X态,Z态,可实际物理上,信号除了0就是1,没有中间状态。

楼主:
测试时封装好的chip,如果是没正常复位的话,DFF也不应该是全“0”或者全“1”的状态,对吧?
应该是有“0”有“1”等乱七八糟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DFT通过了吗?是不是可能是rstn信号stack at 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