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总的testbench

楼主(2011-07-26):
怎么写一个总的testbench来综合多个相关联的模块,这些模块是分开写的,但是在同一个design中,相互之间有联系。

网友:
除了定义一些input,output信号之外,定义一些wire信号将子模块信号进行互联

网友:
可以使用include

楼主:
怎么用,可以详细讲讲吗。我发现在top level中弄成schematic可以访,你说的include是指top level 也是vhdl的吧,正是我需要的呢,怎么弄得?

网友:
一般都是用verilog 进行例化、产生时钟、define、initial、include task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