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里怎么把模拟块加在数字块中?

楼主(2011-07-26):
怎么把模拟版图导入到astro里?模拟版图与数字版图部分的端口怎么使其连接上?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怎么分开?astro会自动将模拟电源连到模拟pad上么

网友:
auStreamIn 可以读入gds,形成一个cell,

具体连接关系完全由verilog 来决定

power连接可以自己控制的,  不会自动连接的e
aprPGConnect 来定的,

网友:
Astro可以根据LEF和DB文件,再加上tf, map文件就可以生成模拟宏模块了。
再将模拟宏模块作为macro加到参考库中就可以用Astro跑流程。

网友:
我一直认为 LEF 产生有点困难的,和FRAM 形成一样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