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emery与stdcell的间隙问题

楼主(2011-07-26):
问一个弱智的问题,stdcell之间是通过filler连接起来的,那memery与stdcell之间的间隙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为了不引起space问题, 可以设keepout margin (或者叫halo)在block周围,

set_keepout_margin  -outer { 1 1 1 1} -all_macr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因为pr的时候memery的外面至少是2um的hard blockage,这个间隙filler根本就填不了啊,你说的space是指什么

网友:
不用填,空着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fab是怎么生产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还有直接相连的啊?这样的floorplan本身就不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