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高手救急!

楼主(2011-07-26):
小弟初学astro,有个疑难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Design Place之后我查看过congestion map,几乎找不到拥塞的地方,应该说很理想。但是当布时钟线时竟然报了900多个violation,继续做Auto Route时violation增加到了两万多!
小弟实在愁死了,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该如何解决呀?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问题神仙才会啊。。。。
好好看看到底是哪的错什么错,这样别人才有可能知道

网友:
看power route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比如short, 或者很多pin 被block了,

cts route出了900个violation, 这就已经不正常了,

看看violation在哪里

congestion map不准的,

看看 global route 的estimation number , overflow如果大于1 , 肯定废了

网友:
density怎么样?
给个timing report
ps:这问题是有点大

网友:
补充下,如果有这么多的DRC问题,可能是由于通孔艰巨小引起的。

网友:
如果tf 出了问题,那真是没得搞了,

请问啥工艺啊,

网友: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啊   我刚接触Astro  愁死了快       好心大哥大姐来帮帮忙啊

网友:
怎么帮啊,你在上海么, 可以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