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计算器计算的结果可信吗?

楼主(2011-07-26):
各位好,
小弟正在设计一个多级级联的宽带运放(大概800MHz),仿真完之后发现,通过计算器计算出来的带宽,比直接在bode图上把低频增益减3dB得到的带宽,要大很多(有的相差200MHz)。
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呢?
这是什么原因?应该相信哪一个的结果呢?

网友:
感觉bode图跟可信一点吧

楼主:
今天发现相差很大是因为AC仿真设置的间隔太大了,AC仿真设置中默认情况下是每十倍频程按对数方法取十个点,修改到200个点之后,bode图变得光滑很多,所读取的带宽值与计算器读的值也非常接近了(相差1M左右)。

楼主:
AC仿真取点越多,bode图越光滑,读图与计算器值越接近,被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

网友:
恩,之前也发现了,不过差别不大,我都是用波特图来看的,波特图和手算结果差别不太大

网友(2016-08-23):
计算器算的更精确些,通常不会差很多。

网友(2018-04-11):
想请问一下楼主,用cadence自带计算器算带宽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我最近也在做稳定性方面的,需要有UGF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