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ncouter中如何修改pin的位置

楼主(2011-07-26):
大家好:
      小弟初学encounter,需要根据需要修改pin的位置,不知如何操作,望高手指教。

网友:
用脚本或者在floorplan里修改坐标,或者界面pin的属性修改坐标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只是修改一下坐标就可以了吗,不用相应的修改线和单元吗? 还是在布局布线之前就先确定pin的坐标,固定下来,之后再布局布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会了,就如你所说这么修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