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波形文件太大,怎么方便观察波形?

楼主(2011-07-26):
现在MMSIM的spectre仿真的波形文件太大,50G多,用simvision或result browser看的话,load就要半天,并且还很容易crash, 不知道各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保存需要节点的信息,重新来过

网友(2012-12-21):
回复 楼主:

    敢问大侠找到如何查看大的spetre波形文件的方法了吗?能否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真的没有,就是只保存你想要的信息。我现在的通用做法是,设定保存的层次。这样可以小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sx2007,也就是sandwork,坛子里有,可以搜下~~灰常方便~~多大的文件都可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sx2007可以看spectre的么?我记得只能看spice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定保存层次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让它不存在一个文件里面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我试过~~80多G的tran.tran仿真文件都可以看的~~

楼主:
我也听别人说过这个,我现在用SIMVISION来看。

网友:
用spiceexplorer 看也会很费劲。
比较好奇你做什么仿真,需要看那么多点?
要么存你想看的点,要么用strobe 减少你要看的点的数据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连续时间sigam delat ADC。时间比较久了,波形会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specte里如何只保存我想要看的信号?因为即使我选择了想要看的信号to be plotted,其它信号也是会被计算保存的,用specter看经常死掉
还有用ultrasim仿真时,output选项中选择了select all node vlotage,preserve all nodes,hierarchical depth 为4,现在plot一个顶层的信号,结果提示does not evaluate to an object that can be poltted,like wave form or parametric wave,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analog artist -> outputs -> save all -> select signal to outputs -> selectedsdm的话保存几个点就可以了。另外在tran -> option 里选strobeperiod/strobedelay,
每个周期保存一个点就可以了。结果会非常小。
如果还有不解,建议直接看帮助文档,写得很清楚的。

网友:
尽量把层数弄少,然后把想要的一些节点可以手动的加进去,这样仿真文件能小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

网友(2013-02-05):
配置环境中加入以下两句命令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setenv PSF_LARGE_FILE_ON false
这样的波形结果就是2个G一个文件了

网友:
1. set " output " to view less node voltage or current
2. use spice explorer

网友(2013-06-03):
回复 网友E:

    感谢您的回复,帮我解决了查看波形的问题。

网友(2017-04-01):
升级你的服务器,内存至少要64G以上才可以,否则慢死

网友(2021-03-16):
sx2007工具怎么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