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里面怎么去观测一组bus的timing

楼主(2011-07-26):
如果关心一组bus的timing,比如它们是一个模块的输入,我想要关注它们到达某个模块的时间是否差别很大,
一个一个的报timing好像不是很方便,我应该怎么做呢? 除了找到确定的path group起来 再report_timing -group ?

楼主:
自顶一下 相信这种状况很多的吧 总线的timing 大家都习惯用什么样的命令去看呢?

网友:
写个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命令么 还请大虾明示~

网友:
还真没做过一组的,我们做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看report

网友:
主要是报下latency 看看就行了吧

网友:
比如你要report 的bus的endpoint点名称为:PAD_pipe_rxdata_i_0/I,1.可以直接使用report_timing –to PAD_pipe_rxdata_i_0/I。
2.在sdc中设置set_max_delay 0 [get_pins *****]  ****代表所有bus的endpoint点,
在PT中使用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 >vio.rpt.去rpt文件中即可以查看所有bus的latency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