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数级反相器可以振荡,1级的可以振荡么?

楼主(2011-07-26):
3级反相器级联可以振荡,1级反相器构成回路振荡不起来,为什么啊?

网友:
去看看拉扎维德书吧,上面写的很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看了拉闸为上面关于振荡器那段后看迷糊了--
上面说,要振荡需要满足闭合环路360度相移,也就是形成正反馈产生振荡,但3级反相器相连的话,相移是180+180+180=360+180,并不满足那个准则---
这个该怎么理解啊?大牛指导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级反相器在DC时贡献180度相差,频率增加后最多贡献90度,180+90=270,所以不会震荡的

网友:
    每一级贡献60度相移,三级总共180度,满足起振条件。反相器增益较大,所以三级肯定可以振荡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书上是那么说的,但是不怎么理解--
    3级反相器相连时,DC时相移为180+180+180=180度,不加电容没有额外频率相关相移时,总相移为180度,也不满足振荡条件,为什么可以震起来?
    是考虑了栅极与衬底电容加上了额外90+90+90=270度相移的原因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是每一级60度?

网友:
同学,我今天也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真是太巧了。
三级反相器,直流贡献180度相移,然后在某个频率上交流每级贡献60度,总共就达成了360相移,所以在这个频率点上可以振荡。然后偶数级反相器不能振的原因是他的直流相移达到了360度,所以满足振荡频率为0时的振荡条件,从而被锁定在了直流点上不能振荡。
不知道讲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有道理---
60度是某个频率点的相移,90度是每一级能贡献的最大相移,并且是在频率无穷远处。

以上理论说明单级不能震起来,但自己从另一方面分析单级反相器的话,还是“感觉”能震起来:
假设初始状态为0,经反相器后输出1,对输出级电容充电,之后又反馈到输入端,输入端变为1,如此循环可以振荡起来--
以上只是个人“感觉”能震起来的原因,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还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理解了,60度是某个频率点的相移,90度是每一级的最大相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 一级反相器直流贡献180度相移,即反相,是不是可以说反相器对所有频率点都是反相,都是贡献180度相移的?

网友:
当然不是的啦,直流嘛,当然是频率为0,你前面不也说了单级的反相器因为只有一个极点,对于交流来说最大相移在频率无穷远处为9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为什么直流的相移180可以和频率相关相移60度相加啊?
另外,放大器对很多频率的正弦信号不都有180度相移么-
不懂啊-

网友:
    每一级的传输函数是 -A/(1+S),你画一下波特图就可以看到了。极点,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波特图上看,相位在低频阶段保持180度相移,随着频率继续增加,相移最多增加到270度,也就是在原来180度得基础上增加了90度的相移(电容的作用),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一级反相器的最大270度的相移是在反相器180度相移的基础上加上电容的最大90度相移形成的?即某一频率点的总相移=180+电容频率相关相移,那是不是说明180度的相移是对所有频率点都有效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一级反相器直流贡献180度相移,即反相,是不是可以说反相器对所有频率点都是反相,都是贡献180度相移的

是这样的,这个-1对所有的频率都有效,另外,一级反相是不能振起来的

网友:
1个反相器还是可以起振的,我就做过单反相器加电阻的晶振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我也感觉-1的180度相移该对所有频率点都起作用,书上写直流相移,所以有点迷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求电路啊!
qq:283227623,可以联系下么,想看下1级的是否可以震起来---

网友(2016-12-23):
回复 楼主:

假设初始状态为0,经反相器后输出1
既然首尾相连了,这句话就不成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级反相器,直流贡献180度相移,然后在某个频率上交流每级贡献60度,总共就达成了360相移,所以在这个频率点上可以振荡。然后偶数级反相器不能振的原因是他的直流相移达到了360度,所以满足振荡频率为0时的振荡条件,从而被锁定在了直流点上不能振荡。

那如果是6个反相器链,直流贡献0度相移,然后在某个频率上交流每级贡献60度,总共也达成了360相移。那在这个频率点上可以振荡吗?怎么解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什么鬼,0度和360度不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啊,那直流贡献360度,交流也贡献360度为什么就不能振了呢?
奇数或是偶数个都可以实现总相移是360的整数倍,我想问的是关于相移的振荡条件是什么?有点迷糊

网友:
直流贡献360度,那就已经锁定在直流了。假设360度的倍数也可以震荡,但是往往直流处的增益很大,360倍数频率处的增益很小,那最终显示的还是直流处的信号。
振荡条件我的理解是:在环路总相移360度频率处对应的幅频增益大于等于1时,环路振荡。

网友(2017-09-02):
回复 网友G:

   我觉的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行业专家的能不能找到理论分析啊,拉扎维说的是单级偶数环路反相不能振荡,可是我看吴金的视频上面说六级的可以震荡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但是按你想法,差分结构的偶数级环形振荡器也应该不行啊,所以我今天又觉得你说的不太对,求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说一级反相器的相移是180°?明明是180°+phase(ω)好么?还有增益也不考虑就在讨论震荡?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你说的吴金的视频我没有看过,你说的我不是很理解,你能举个例子具体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说的是直流相移180°,请好好审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事实上超过三级的都可以振荡,拉扎维也有写四级INV的振荡,只不过偶数级需要差分信号,而且中间有一级需要交叉输入,道理一样,就是dc下提供180度的负反馈,然后在某个频率点w,形成360度的正反馈,且增益达到要求,就可以振荡

上面有朋友提到一级就可以振荡,那个我理解应该指的是晶振电路,但是晶振电路是因为晶振本身可以等效为LC,那一级只是用来提供负阻,因此可以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说的这个模型里没有包括直流?讨论震荡还在讨论直流本身就是在搞笑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