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际运放设计中主极点与运放所能处理的信号频率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1-07-26):
想设计一个运放,假设输入信号频率是10MHz,那么运放的主极点是多少呢?

网友:
这需要根据具体要求综合考虑。从你给的输入频率来说来说,你的运放的带宽至少为10Mhz,那么假设你的运放结构合理,使第一主极点与其他极点分离较远,且未考虑零点的影响,即把你的运放看作单极点响应的话,第一主极点即是-3db点,即你的主极点处即截至频率处。这其中还有换算,
主极点=p0=-1/rc=-w
w=2∏f
f=10Mhz
则 p0=6.797(取了10为底的对数)
可能也有记不清的地方,你在自己查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zhe shui ping

网友:
如果运放的主极点对应的频率大于10MHz以上的话,信号经过运放之后是基本不会衰减的,如果小于10MHz的话,信号经过运放就会衰减得比较厉害,在保证信号基本不衰减的前提下,fc=1/(2*pi*RC),主极点的位置Wp=1/(RC)=2*pi*fc,其中fc为信号的频率,因此运放主极点的位置比Wp越大越好。

网友:
oh my god,主极点作到10M,it's mad.

网友:
其实更关心GBW,几十兆以上吧,看具体应用

网友:
看你对增益的要求了,主极点做10兆得多少电流呀,如果增益大的话。

网友:
太含糊了,还要看其他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