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输出的电压可以高于VDD吗?可以低于0吗?

楼主(2011-07-26):
最近搞一个数字单元INV的仿真,用spectre, transient analysis :

在.raw 文件看到输出Y的电压有时大于VDD,能高出几mV,有时会低于0 V 。

这些情况正常吗?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model?

网友:
一个二极管压降内,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数字电路有尖峰是正常的。

网友:
属于正常

楼主:
谢谢以上二位的指点,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