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rc校验问题,急啊!

楼主(2011-07-26):
小弟 做crc32校验,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字节也就是8个bit的校验,但是一帧中有好多字节,请问后面的每个字节怎么处理,假如我第一个字节的校验 已经完成了 得到了32位校验码,如果再来第二个字节,在第一字节校验的基础上应该怎么操作?说一下 方法就行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继续和前一个crc校验,可以搜索一下,有标准的源代码。

网友:
反馈回去和新的数据继续处理。

网友:
crc校验不就是一个反馈电路异或结构,实际上就是取余电路,电路结构跟生成多项式相关,输入按从高位从低位按比特输入就行了,随便找个例子电路结构,照着你的生成多项式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函数类似crc32(crc_value,data)这样的,crc32()是函数名,crc_value是算出来的32位校验和,data就是你要送进去算的8位数据。

网友:
提供一个网站,能够自动生成各种CRC的hdl代码

网友:
提供一个网站,能够自动生成各种CRC的hdl代码
http://www.easics.com

网友:
感谢 fpga008 提供的地址啊

网友:
将你第一次做好的crc的输出作为后续的输入,计算下8bit的crc值(也就是反馈),如此往复,将全部的字节算完,就可以得到校验值(实际不是校验值,还应该对这个值进行按位取反才能得到校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