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ad的ESD问题?

楼主(2011-07-26):
我在画版图中,画pad的esd时,我发现有的是将mos管的GS连在一起,还有的是直接将栅极拿掉,我发现两者构成的都是二极管连接,求教两种画法有什么区别,那种做ESD效果好点?

网友:
“还有的是直接将栅极拿掉”
能否在详细描述?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Diode 吧。。。。。。。。。。。

网友:
直接将栅拿掉?你说的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
MOS的GS连接就是DIODE连接,两者效果完全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就是正常的MOS场效应管,把它的栅和下面的有源区拿掉,做成的二极管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个人觉得相同面积下,GS连接的mos ESD效果更好。

网友:
我上次见到个esd管,用nmos gs连接一起的,还在靠近漏极旁做个P+注入在连到Gate,我问别人说是在上面在加多个二极管,不过不知有什么用,有没那个大侠知道的啊?跪求解释啊

网友:
1), 对于GS连接形式的NMOS管与正常的场效应管,都可以利用其击穿骤回特性来做ESD保护器件。
2),在版图风格上,应该是一致的;具体到尺寸问题应该有所差异
3)  ,ESD效果:不知。(根据TLP测试结果才能得到结论)

网友:
同样的ESD要求,比如说HBM >3KV,用二极管、GS连接的MOS管(D端一定要符合ESD RULE)或者场效应管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关键的是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如何选用取决于layout布局以及成本要求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2011-12-07):
ESD保护的话,用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就可以,GS接一起。另一端接电源

网友:
GGNMOS,Diode的ESD工作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GGNMOS是使用寄生NPN的snapback特性释放ESD电流,floating Gate/Res gate都是保护gate oxide不被ESD应力击穿。但同时增加了寄生器件,对于RF PAD不适用。
Diode的ESD工作模式是反向击穿,速度快,但是面积大,释放电流能力较强。

楼主的反向设计,完全没理解到核心思想。建议多看看书。

网友:
有的是直接做成bipolar
不过还是gate coupling MOS的ESD强

网友(2012-03-20):
版主正解啊

网友:
还是版主的解释比较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diode 应该不是用它的反向击穿,至少在现在的工艺中很多情况下不是。应该是利用正向导通特性,把esd电流导入到电源和地,这样压降只有0.6。如果是利用反向击穿,电压要高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I/Opad到电源PAD才是正向接,导入电源的电流最终还是通过反向击穿向地泄放的,对地PAD的diode
作ESD时就要反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如你所说,那我就有疑问了!
你输入信号幅值多大?如果一旦超过Diode正向导通电压,常温下,通常为0.65V。意味着你的输入输出信号就被短路到地,信号无法传输!
而且会出现很大的leakage到GND。
我估计你看到的工艺是RF工艺,里面的那个diode反向击穿电压可以根据工艺调整的,而且寄生电容很小,满足RF阻抗匹配以及高频IO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哥们说的是对的!对电源的Diode其实起到clamp作用,同时对电源释放正ESD电荷的通路。如果对地放电,不可能用正偏的Diode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没看明白我说的。一般在io处pad的diode是io对vdd正向,gnd对io正向,然后在vdd和gnd之间有clamp电路,这样无论怎样打esd,都用的是diode正向导通。在正常进信号时,只要不超过vdd 0.6v或者不低于gnd 0.6v,diode都不会开启。

网友:
回复 网友E:

    io对gnd的ESD放电路径,似乎没有什么书籍或者资料明确的说明,这也和工艺情况密切相关。实际上是有两条路径在竞争,一个是diode反向击穿,一个是io对vdd,然后vdd通过clamp对gnd,最后就看谁更容易。按我个人理解和听讲座,讨论,看文档,觉得至少在小尺寸(。13以后)工艺下,使用t或者s的工艺,应该是后者更容易些,这可能与为了保护内部脆弱的管子,clamp的设计越来越复杂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曾经问过同事,说是vdd到gnd的esd通路是最容易通的,esd电压在达到击穿管子直接流入地前会走vdd到gnd的通路,不知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也是我的理解。不过不同人的理解都有不同,我认为也和工艺,整体ESD架构有关,所以书上不会明确写出,我也不敢说死。

网友:
二极管的多吧

网友(2013-12-04):
pad 对VDD的diode正偏,对GND的反偏,VDD对GND的diode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