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弱弱的问一句,小霸王游戏卡带的IC是叫什么封装?

楼主(2011-07-27):
一直在想,游戏卡带那个直径约一厘米的黑圆点叫什么封装。
以前小时候知道那是IC,上大学后却一直叫不出它是什么封装,汗啊

网友:
COB(Chip on board)封装

网友:
COB封装,这是快要淘汰的封装类型,没必要深究

网友:
cob封装不会过时
这个低成本在那里

网友:
不过想请教一下,这种封装方式可以做小间距的芯片么》

网友:
看小到什么程度啦,50um以下的pad windou估计就很难搞定了
成本低当然有限制啦

网友:
这个叫黑胶 什么封装,

就是低端产品上用的,游戏机,遥控器,
什么, 现在都换正式ic了吧

网友(2011-08-30):
学习了,不过那个封装的损耗率太高了,很容易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2014-12-03):
感慨一下

网友:
就叫黑胶封装, 现在几乎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