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精度怎么设置?

楼主(2011-07-27):
各位高手 我用cadence spectre 设计电流镜电路 DC仿真后想看每个节点直流偏置电压
结果每个电压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10几位,搞得屏幕上全是数字,看都看不清了
请问怎么设置仿真的精度啊?谢谢!

网友A:
在CIW窗口敲
aelPushSignifDigits(5)
或者重启进入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5-16):
引用 网友A:
在CIW窗口敲
aelPushSignifDigits(5)
或者重启进入就可以了

这样每次都需要改  请问怎样能直接保存这个设置呢?

网友A(2020-07-17):
引用 网友B:
这样每次都需要改  请问怎样能直接保存这个设置呢?

在.cdsenv 中添加 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dsenv 中添加 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6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