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纠结,quartus 生成的pof文件无法配置问题

楼主(2011-07-27):
本来我的pof文件用的好好的,今天发现了一个BUG,在原来的工程基础上改了一下逻辑,重新编译生成pof文件,却发现不行了,
我用的是EPC16配置器件,FPP配置模式,用JTAG口将生成的pof文件能够下载到EPC16里面,但是重新上电后FPGA却没有运行,CONF_DONE信号一直是低的,仔细查了一下硬件连线,没有什么问题,更奇怪的是把新生成的sof文件下载到FPGA却能正常运行,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何解?

网友:
你用的是哪版软件 我们之前用10.0遇到过JTAG下载都下不下去的问题 重新再编译下或许就好了

网友:
That means the EP16 can't config the FPGA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9.1 SP2版本,10.0的我也用过,堪称Altera有屎以来最烂的版本,一堆的BUG。

网友:
你确定EPC16装得下你的pof吗?肯定是初始化出现了问题,看看那些标志信号电平对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彻底解决

网友(2011-11-16):
kongfu2010大侠:
我装了9.1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要装9.1的任何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