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ikyway把ITF转为TLU+时报错~求助

楼主(2011-07-27):
报错的信息如下:

WARNING : No "end_ascii_header" is found in the RCTable file
INFO: tluCapUnit defaults to "pf"; tluResUnit defaults to "kohm"
WARNING : No CONDUCTOR layers are found in the echo section of capTable file
ERROR : Fail to restore old attach file for CapModel
ERROR : CapTable attach/setup failed
ITF to TLU+ conversion failed
Fail to execute command

是怎么回事?是我用的itf文件不对吗?求指点啊

网友:
大哥,  ITF 到TLUPUS 是用StarXT

不是milkyway

grdgenxo --help

grdgenxo是StarXT的一个组件,

网友(2012-02-06):
嗯,我这个菜鸟也知道是用starrc。但是,一般foundry厂会提供.itf或者.tlu+的文件么?

网友:
一般是foundry提供.itf,然后自己用starrc转成tluplus
grdgenxo -itf2TLUPlus -i cworst.itf -o cworst.tluplus

网友:
先转tluplus,然后才能attach到milkyway

网友(2013-04-10):
/apps/synopsys/starrc_vE-2010.12-SP2/bin/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 -o *.tluplus

网友:
呵呵,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就是这样的,建议你先看看各个工具厂商的历史、他们的恩怨情仇,会对各个工具有个明确的认识,就不太会这样张冠李戴还不知错在何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