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 长tree 时超级无敌慢 找不到原因 跪求高手

楼主(2011-07-27):
RT
在分步长tree 的过程中 ICC 每次都卡在report_clock 上面 超级慢
具体长tree方法是: 吃一个sdc clock_opt  report_clock ;remove_sdc 再吃另一个sdc clock_opt report_clock ;.......每次都会在report_clock 的时候卡很久  虽然在report_clock时tool 会先抽rc 但是卡的时间完全不正常(2个多小时)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跪求分享 解答  不胜感激
PS 刚才发现在report_clock_tree 之后再做report_clock_timing时也会卡很久

网友:
至少什么工艺?几个corner?
要是做个苹果A5,2h算好的吧,

网友:
多大design,什么工艺

icc啥版本,换新版吧,这肯定不正常,

楼主:
55nm design 不是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server的问题
ICC2010.03-SP5
是新版的啊

网友:
这个比较奇怪, 找synopsis  看看

网友:
CTS 本来是 icc里面速度最快的一步 ,

除了你设了过严格的clock latency/transition targets

一般是很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