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Nmoat和Pmoat的讨论与解释

楼主(2011-07-27):
关于NmoatPmoat的讨论与解释

在《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中,常出现NmoatPmoat,之前已经有人讨论(参见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9713&extra=&page=1在看版图艺术这本书时,里面的PMoatNMoat看不明白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中文版88页是这样介绍的:“图3.29展示介绍了使用成为N型沟槽和P型沟槽的绘制实现CMOS晶体管的一般方法。这些层并不对应于独立的掩模板,而对应于几个掩模板的结合。绘制在N型沟槽(Nmoat)层上的图形可以同时产生NSD和沟槽掩模板的图形。同样,绘制在P型沟槽(Pmoat)层上的图形可以同时产生PSD和沟槽掩模板的图形。沟槽的几何尺寸一般与产生它们的N型沟槽区和P型沟槽区相同,而NSD和PSD的图形会略大一些,以保证源/漏注入区完全覆盖沟槽区开孔。使用Nmoat和Pmoat绘制层可通过减少绘制晶体管所需的图形简化版图。

上述介绍可以通过下面图进行解释。图中斜线绿色矩形为多晶硅栅、红色虚线三角形填充的虚线框矩形为沟槽层(通常可以说为开窗尺寸,通常版图中起名为有源区)、其它两个黑色虚线矩形为注入层1、注入层2。这些层都是版图的绘制层。

MOS管的制作过程中,步骤如下:

先光刻制作多晶硅栅GCMOS管的栅极)è使用沟槽层刻蚀开孔è依次离子注入注入层1(注入层的图形比开孔、开窗稍大些,保证离子完全注入。DRC会有检查)è离子注入注入层2。完成MOS管制作。

注入层1、注入层2,可以是N型(或P型)离子、MOS管阈值调整离子注入/沟道效应调整注入层等等。根据工艺的不同,可以有不同或更多的注入层。从而可以制作实现不同类型的MOS管。

至于书中提到的“使用Nmoat和Pmoat绘制层可通过减少绘制晶体管所需的图形简化版图。”,不是很清楚。

以上只是个人的结合工作的体会认识,希望大家多多回帖讨论。

lixiaojun707

楼主:
重新发一下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帮你传上去了,不知对不对,你以前的文件是BMP的,太大了有2.3M,我处理成jpg只有30K了。
    不过,最近的网速也不给力,主要应该是由于EDA资源板块重新开放之后,下载的人太多了,准备过一段时间再次提高一下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帮忙上传的图片没问题。十分感谢!

     lixiaojun707

网友:
1)这里所指的MOAT,是NSD(or PSD)和COMP的组合,其实在看书的时候可以把NMOAT(or PMOAT)看作是N+(or P+).在MOS管形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源区和场区,其中有源区是用来形成MOS管的drain和source的,场区是用来做隔离用的,那么在工艺中我们需要用一层mask来定义源区和场区,那么这层mask就是COMP(or DIFF, or NDIFF&PDIFF, or OD).在layout的时候每个MOS上都会有COMP,这层mask通常是dark的。

以下回复是基于LOCOS process
2)工艺中形成源区和场区
在well注入完成后,会在wafer的表面生成一层很薄的氧化层-> 在上面淀积氮化硅->通过COMP那层mask用光刻胶将MOS管区域的源区盖起来->刻蚀掉没有覆盖光刻胶的场区的氮化硅(即field area)->去除光刻胶->生长场氧(因为源区被氮化硅覆盖,所以不会生长场氧)->去除掉氮化硅后就看到场区的场氧长出来了,但是源区是没有场氧的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

网友:
这个是制造过程觉得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工艺实现过程哈

网友(2011-08-26):
这个讲得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画过layout就好理解了。
你可以翻看一些讲版图的帖子和书籍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了。

网友(2011-11-27):
在CMOS工艺中,器件与器件之间的区域需要生长场氧化层,并在场氧化层下的衬底中注入高浓度的杂质离子(又叫做沟道阻断注入),使场氧化层下寄生的MOS管的阈值电压很高,场氧化层之上的金属连线电压达到最大值时衬底中不会出现沟道。在英文文献中,场氧化层区域叫做inverse moat region,MOS器件的有源区叫做moat region。在普通MOS管中,moat region即是MOS管的有源区,在这个区域进行高浓度的注入形成源漏和背栅的欧姆接触,如图5所示。但是在扩展了漏极的MOS管中,存在两个moat region,如图6所示,在两个moat region之间生长了厚的场氧化物,但是场氧化物下面不进行沟道阻断注入,两个moat region之间的厚场氧化物可以提高栅极和漏极之间的击穿电压。
          图5
图6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6的MOS管用做ESD器件。
   但是我现在所碰到的ESD MOS管并没有采用两个moat region,只是加大了漏极和栅的距离,相当于在栅和漏极之间增加了阻抗。
   这比你所介绍的图6 的MOS管工艺简单。
    我的问题是:它们区别是什么?各自的应用场合又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六下方是HV的asymmetric MOS,俗称的DMOS

网友:
i couldn't understand it clearly.....

网友:
感谢楼主的解释,受用了。

网友:
感谢 楼主的解释 。

我还得多想想。这个问题。

我以后来多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
简化画的时间。比如NOD=(N+)+(OD)

网友(2012-03-20):
又复习了一遍工艺,不错

网友(2013-03-19):
我今天也是看到这里有点不明白,上论坛里看看……

网友:
好想转版图,但不知从何学起。

网友(2013-09-17):
COMP或者ACTV,可以简单这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就是这样!

网友(2013-11-05):
回复 楼主:

  简单的工艺便宜吧~ 看耐压范围哪个适用 大概是这样的 我觉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

网友(2014-04-23):
版主和楼主解释的都好

网友(2016-01-21):
   应该是这个理解。不过locos已经是很早的工艺了,现在都是STI...当然还是可以这么理解,工艺差别而已。

网友(2017-08-09):
回复 楼主:

   书中有记载如上,就是一种简化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8-08-14):
大佬们的讨论哇

网友(2023-12-07):
我的理解,使用nmoat一层掩模版,可以生产有n型粒子注入的act,就不用act一层掩模版,nplus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