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arRCXT的问题,这是个单独的软件么?

楼主(2011-07-27):
经常看到StarRCXT, 请问这个东西是个专门的软件还是比如类似Astro里的插件呢?

网友:
it is a standalone extraction tool ,  from Synopsys ,

signoff quality ,

like Fire&ice from cadenc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简要说说怎么用的吗?
特别是需要准备写什么文件,还有一个简要的脚本
刚接触,
现在是encounter P&R之后输出一个DEF文件,我想用star-rcxt输出SPEF文件,
运行命令:StarXtarct -gui
menu:setup--Timing弹出窗口:
那个Milkyway  lef/def Hercules Calibre,是否应该选lef/def

然后LEF FILE
     TOP DEF FILE
     GDS FILE
     TCAS GRD FILE(这个是什么文件,在那能找到?)
     MAPPING FILE(是层的对应关系,格式要要求吗?)
     NETLIST FILE (这个是要生成SPEF文件名吗)
     NETLIST FORMAT  (选SPEF)
     SYNOPSYS LIB FILE(这个是MAX LIB, MIN LIB等吗)
填完这些就行了吗?

网友:
starxt 有2个flow,分别对应于 milkyway flow和 lef/def flow ,

看看stug.pdf 吧,  看看就清楚了

菜单里面 红色的必要的,其他是optiona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stuguide,只有user guide,好长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可是我怎么找到*.itf或****.nxtgrd文件,刚才去工艺那找了半天也没看到类似的?
2.map文件和谁比较类似?

    用StarRC 抽取门级spef文件
作者:贾柱良
使用starRC抽取门级spef文件,首先需要nxgrd文件,有的厂家只提供.itf文件,那么需要自己动手转换,
如果机器上装了starRC工具,使用如下命令: grdgenxo ****.itf
不过这个过程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自动会生成****.nxtgrd,
有时候会遇见自己用的starRC的版本比厂家提供的nxtgrd比较老,那么就会报错,这是也需要自己转换,生成与之对应的版本.
下面就说说使用lef/def文件文件抽取:
1. 使用StarXtract -gui 用图形界面启动
2.选择setup–> Timing 菜单后会弹出Timing叶面
3.在Timing页面上,选择Lef/Def 按钮
4. 在LEF FILE 选项,添加芯片标准单元、工艺库、hard macro的lef文件,提醒的是工艺库lef文件必须放在最前面。
5.在TOP DEF FILE中需要添加芯片的def, 其中def 文件是从encounter中导出,或者其他eda工具提供的def文件。
6.TCAD GRD FILE 这一项需要提供rule 文件XXX.nxtgrd文件
7. MAPPING FILE 选择相应的map文件,也就是DEF文件的工艺层要与XXX.nxtrgd的工艺层做个影射。
8. NETLIST FORMAT 中选择相应的SPEF文件格式做抽取输出网表文件
9.NETLIST FILE: 输入XXX.spef寄生网表文件,可以给PT做signoff分析,也可以导回P2R工具如encounter做时序分析。
10. 所有的红色区域的必选项都输入完后点击OK按钮
二. 选择主菜单Run… 工具会弹出一个Run Form 在Run Form. 页面中点击Translate 点击OK就等待输出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user guide啊

要学会看文档,否则很难提高水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怎么找到*.itf或****.nxtgrd文件,

大概回放到工艺文件的哪个子集附近?

网友:
StarXt 目录,

extract目录,一般techfile里面都有的

没有的话,问fab要,

网友(2012-02-04):
UID395432 帖子128 精华0 积分66 资产66 信元 发贴收入650 信元 推广收入0 信元 附件收入0 信元 下载支出634 信元 阅读权限10 在线时间10 小时 注册时间2009-4-16 最后登录2011-12-26 .

网友(2011-07-14):
各位大侠都没有吗

网友(2012-02-19):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这个starRC的流程介绍是哪里来的?我现在也是刚刚入手它,感觉概念太多了,文件也太多,看userguide很吃力。

网友:
按照userguide的flow做就可以了,.itf文件是foundry给的,.nxtgrd是starrc需要的工艺文件,自己转下就好了

网友(2014-12-23):
回复 网友D:

   我用start rc 工具把lef文件转化为milkway reference lib 所需要的文件的时候,都需要那些东西做原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问一下正常情况下rc的打开界面事什么样的啊,?

网友(2015-02-06):
单独的吧

网友(2015-07-08):
好帖留名,这个starrc的过程值得记录

网友(2016-01-06):
谢谢分享 回帖赚分

网友(2018-03-23):
请问,没有mapping文件我该怎么编写?按照每个层对应写,感觉没写全,run的时候出问题了。请大神请教mapping文件

网友(2019-09-08):
很老的版本了  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