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 violation从时钟输入端就要,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07-27):
再encounter中作postRout时序hold分析,产生的violation报告从时钟输入端就开始有了,这种情况该怎么修改啊?是时钟信号设置的原因吗?

网友:
贴个timing report 来看看吧

网友:
insert buffer to the clk

网友:
encounter timing report 不管是setup还是hold检查

都是从 launching  clock pin开始的,

hold 一般是在endpoint或者中间点插入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不管怎么加buffer,hold还是没多大变化啊,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我说的是 encounter 报告的格式问题,

synopsis的是从startpoint的 Q端开始算的,

看你怎么插buffer了,要是endpoint,肯定有效啊

楼主:
解决了,是网表没有uniquify,所以不能加时钟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还这样阿。这个uni神码的到底有什么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