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1-07-27):
小弟新手 大家用Calibre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做LVS的时候,不识别port,提示missing port,   不能检测到pin的name!!!
pin、net、lable的layer都相同,我用assura就可以通过
怎么会这样、、、、求高手赐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来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將您的lvs command file post上來讓大家看一下,你的狀況出在哪呢?

看一下command file pin or lable 的 layer number 是否跟layout layer layer number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