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MBA AXI协议中的write interleaving

楼主(2011-07-27):
最近再看AMBA 3.0 其中对8.5章节中对write data interleaving的描述不是很理解,“The write data interleaving depth is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address that are currently pending in the slave interface for which write data can be supplied, for example, a slave with a write data interleaving depth of two that has four different address, all with different AWID values,pending can accept data for either of the first two pending address.”这里面说的data interleaving depth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举例中data interleaving depth 为2,就可以支持4个不同的地址?请大虾们指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同问,求高人解答

网友:
write interleaving其实就是write out-of-order。一般简单从机交叉深度为1,所以只能支持一个ID的交易,不支持乱序交易;复杂的从机交叉深度大于1,如果交叉深度为n,则最多支持n个ID事务交叉处理。例子中有4个不同的待处理ID事务,而从机交叉深度为2,即只支持2个ID的乱序交易,所以只能处理前面两个中的一个(注意是either of the first two,而不是either of the four)。
      不知楼主对这个解释满意不……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
现在对这个概念清楚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同一个id也可以interleaving的,只是说在上次操作的响应回来之前,还可以继续发起操作的个数

网友(2012-05-05):
你这说的是outstanding吧。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2-11-07):
这里的either of the first two是不是指得任意的前两个数据(4个中的前两个),而不是前两个中的一个。

网友(2016-06-03):
一直对interleaving理解不是很深。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