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hold中的WNS和TNS规范是多大啊?

楼主(2011-07-27):
各位大虾,时序分析时的WNS和TNS是全部为0,还是要>0啊?求教了

网友:
看margin的,如果你margin设为10000 ,  TNS/WNS 为9000也没用,

一般是 接近0就行,  实在不行就waive,

楼主:
我的时钟周期是25,而setup的WNS达到20,这个有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时钟周期是25,而setup的WNS达到20,这个有没问题啊?

网友:
这肯定有问题啊,都快一个周期了

看是内部还是io timing, 具体看path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太想明白会有什么问题呢!楼主说的是WNS是20,没说是-20,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WNS : worst negative slack  这已经是负的了

所以说WNS/TNS 都是负值,  如果是正的话,就是0了,

网友:
TNS: Total Negative Slack
WNS和TNS都不为负值,就认为满足时序要求了。

网友B(2012-04-23):
回复 网友A:

WNS的值是时序分析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我们自己去设定的值吧,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delay_offset的offset选项的值要如何去确定呢,是不是和WNS有关。。不懂得分析下面这个图:

网友(2015-08-05):
回复 网友C:

   +1

网友(2021-05-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NS的值是时序分析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我们自己去设定的值吧,set_inter_clock_delay_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