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ITF to TLU+ : No CONDUCTOR layers are found in ITF_min

楼主(2011-07-27):
自己的设置:
Tech File -> ITF to TLU+
LPE mode choose MIN & MAX
enter min.tluplus & max.tluplus
enter map file

--------- Sanity Check on TLUPlus Files -------------
ERROR : No CONDUCTOR layers are found in ITF_MIN
Sanity check failed
WARNING : No "end_ascii_header" is found in the RCTable file
INFO: tluCapUnit defaults to "pf"; tluResUnit defaults to "kohm"
WARNING : No CONDUCTOR layers are found in the echo section of capTable file
ERROR : Fail to restore old attach file for CapModel
ERROR : CapTable attach/setup failed
ITF to TLU+ conversion failed
Fail to execute command
Discard the changes to the cell filter_final_design_setup.CEL;1 and close it .
ERROR: ALL error recovered.

这个和ITF文件摆放位置有关吗?

求救~~~~~~

网友:
tluplus没用对

set_tlu_plus_files 命令怎么用的
check_tlu_plus_files 如果有错,肯定进行不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问题打错了。是Astro.
在进行ITF转TLUPlus的时候报错

想问一下怎么转呢?能否详细讲一下啊,还在入门后端阶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在哪里可以转ITF到TLUP呢?不是选择Tech File,然后选择ITF To TLU+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读入的就是TLU+,那么这个ITF TO TLU+有什么意义呀?这个不是来转ITF到TLU+的么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itf文件中命名定义了各层的conductor阿。。

网友:
Astro 以前支持TLU 的, 后来。18um以下开始用 tluplus,说白了就是个patch
tluplus是用starxt的组件 grdgenxo 来产生的,  吃入itf文件,

itf是个文本文件,可以读的,
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_file> [-f <format_file>] -o <TLUPlus_file>

然后这个tluplus产生以后 ,Astro可以用 cmItfToTLUPlus 来 load tluplus,

ICC 肯定是吃tluplus的,现在都成了标准

check_tlu_plus_files # Check TLU+ files for consistency
report_tlu_plus_files # Report TLU+ settings
set_tlu_plus_files   # Setup TLU+ files

网友:
明白了,十分感谢。原来误以为astro可以搞定呢。。

网友(2011-09-07):
呵呵,谢谢各位楼主的指导。
我还想问一下,在ICC中可以直接将itf格式的文件转换成tluplus格式的文件吗?

网友:
就是Tech File -> ITF to TLU+
这个菜单来load tluplus,在Astro里面

icc是Set_tlu_plus_files

填入tluplus file ,和map file, 即可, 你的那个可能是文件错了, 有点问题,

网友:
ITF文件没找对,还需要MAP文件
至于,相关脚本,网上到处都有,需要的话,我也乐意帮忙

网友(2012-02-10):
非常感谢版主,祝全家快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tulp是什么文件呢?说icc里面需要itf、tluplus、nxtgrd、tf、map、lib、db这些文件,那这些是定义些什么东西的呢?有点搞不懂
    谢谢!!!!

网友(2012-09-15):
回复 网友A:

   多谢斑竹指教~原来map文件不是转itf时需要的啊,我还一直以为需要用Milkyway里的选项转itf文件,原来是用这个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