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 balance

楼主(2011-07-27):
今天做CTS,在common_cts文件中,设定了balance group。大概有10几个时钟,希望CTS自动执行时,可以进行balance。
不过几次执行后,总是有几个时钟不能很好balance。

原因不明。

已经从如下方面进行了分析:
(1)是否设定了特殊bounds.导致不能balance.
(2)是否设定了特殊的don't touch,导致不能balance。
(3)是否place后,占有率已满。
。。。

都确认了。可是仍旧是balance效果不好。
郁闷中。哪问高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可否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
估计你的时钟路径上有分频器或者门控,这对于CTS是非常致命的。

CTS会默认将所有的sink都balance,但是你不妨画一下clock的逻辑结构,如果存在分频器或者CG单元,这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balance的,因此需要将这里设置为through pin

楼主:
谢谢你的专业回复。我们的design里,通常只设定Excludepin,leaf pin。还没有设定过through pin的经验。。。另外,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分频器跟CG单元么? 我是做后端的,对前端的逻辑不是很了解。这也是执行CTS的一大障碍。呜呜呜。

多谢了。

楼主:
你说的分频器及门控指的是逻辑中的latch,Gated clock吧?

网友:
比较下CTS的report和timing report,看看clock的延迟是否一致

做后端可以不清楚设计的逻辑,但是多花点时间了解clock的结构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点评):
涛大,请问下CTS的report怎么报哇

网友:
CG不用解释了吧, library就有。

divider是电路搭出来的, 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二分频, 用一个FF输出Q端接一个INV反馈到输入D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CTS的report和timing report
大师可以清楚地解释一下CTS的report与timing report的区别么?

我只是一个初学着,刚接触CTS不久。
我理解的是timingreport,只用户模式下的reports。或者说是芯片工作模式下的定义的钟的report。而cts report,是只CTS阶段定义的时钟的report。
CTS定义的钟,与用户模式下定义的钟,应该不同。时钟定义点以及钟的数量是不同的。
这样理解对吧?

ICC在不同模式下报report,是需要读入不同模式下的senario的。对吧。

今天分析了一天仍旧没有解决问题。问了一些公司里的工程师,都没有好的建议。ICC进行balance,会考虑很多因素。有时候一些无关timing的问题,也会影响balance的效果。比如说VoltageArea设定的问题等等。

明天周末,还需要在Debug一下.郁闷中.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又去搞了半天ICC。主要是研究了一下LOG。发现在时钟数balance时出现Warning.主要内容是incorrect routing rule。可是在环境里查了半天,cts相关的设定似乎都没有问题。。。

郁闷中。。。

楼主:
今天又做了如下尝试
(1)去掉一个最不可balance的时钟,发现其余时钟依旧不能balance。
(2)只定义两个钟,以及这两个钟的ExcludePin ,再把它们设为balance Group。这样也不行。
真是没有办法了。
哪位高人有好的见解?

网友A:
你吧两个clock 的sink report 出来,然后挑最差的,看看timing report,然后分析下clock path 为什么不能balance。如果不是design 问题就是 constraint & tool 的问题来

楼主:
经过高人指点,我的design已经可以进行balance了。
方法是,在执行CTS时,人为插入BUF诱导一下。
(在clock的root点后)

这招的确管用,从root点到插入的BUF间的net上,CTS balance时就去插BUF了。
但要使design可以很好的生成时钟树,最好在clock_opt后,balance之前,人为插入的BUF。。。

不过,治标不治本。到底是什么导致的,目前还原因不明。

网友(2015-12-11):
回复 网友B:

对于ICG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不banlance它,使能端出问题,balance它后面的reg出问题,妹子刚做后端,求罩啊

网友:
关键还是none stop pins
分析clock str ,确认none stop pins 。

网友(2025-06-06):
引用 楼主:
经过高人指点,我的design已经可以进行balance了。
方法是,在执行CTS时,人为插入BUF诱导一下。
(在clock ...

请教下,您现在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看起来像工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吧两个clock 的sink report 出来,然后挑最差的,看看timing report,然后分析下clock path 为什么不能ba ...

clock的 sink 怎么report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