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VCO的PEX提取后仿参数问题

楼主(2011-07-27):
我用的库是tsmc18rf,VCO设计是用到了rfnmos和rfpmos。现在用PEX提取参数,但是PEX设置中有一个transistor level和一个Gate level,我两个分别试了一下,用transistor level后仿频率掉了200多兆(4bit电容阵列,@3.6G)而Gate level只掉了约50M左右,请问跑PEX时该选哪个去提取啊???有人懂的吗?????

网友A(2022-03-09):
时间看起来过了好久了,我还是回答一下吧,用Gate level,不然会把你的电容提取两遍,C变成2C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A:
时间看起来过了好久了,我还是回答一下吧,用Gate level,不然会把你的电容提取两遍,C变成2C ...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二者有啥不同?
因为以前一直都是设置成Transistor  Level   ;后面设置了H-Cells file  才改成Gete level 。加上H-cells这个设置与不加二者又有啥区别?

网友(2023-11-14):
按我的理解,transistor level 是把layout全部打散后进行寄生参数提取,精度高,但数据量大;
gate level是将xcell中的器件当成理想器件,不再进行寄生参数提取。 对于电路中设计mom电容(本身就是利用寄生工作),走transistor会重复提取。得有正确的xcell,不然gate level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