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使用中问题请教,急寻帮助

楼主(2011-07-27):
现在在使用SDRAM中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急需请教!
使用SDRAM型号:IS42S16160B
配置的情况是:全页模式,CL为3,RCD为3
现在在读的过程很正常,在写的过程出现了写不进SDRAM单元的现象。
具体问题:
比如每次写4个数据,第一次写没有问题,读出来的数据正常,第一次写完了等待一会在紧接着写4个数据,第二次写操作时的后两个数据就写不进SDRAM,读出来的数据还是之前SDRAM中保留的数据,但是前两个数据是可以写到相应的SDRAM单元中。
但是如果一次直接写8次数据的话,是可以正常的写操作。
并且在上面写4个数据的现象,再第二写操作完成之后,第三次再写4个数据又是正常的,第四次写的话又与第二次一样,后两个数据写不进SDRAM。

如果写数据的长度始终是8个,或者16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给4个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并且是规律性的。

开始给SDRAM控制器和SDRAM器件的时钟是130M,怀疑时序不对,就把时钟调低到了50M,结果还是跟130M时候一样。现在就很困惑。

从ACT到PRE最短的始终周期是10个,结束都是直接使用的PRE命令,没有使用terminate命令。

不知道谁能提示我现在问题到底出现在了什么地方,期待大家的指点!!!!
万分感激!!!!!!!!!!!!!!

楼主:
不是在灌水呀....实在是需要帮助!!谁能给一个错误可能的方向也好,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检查了,怀疑过时序不对,从130M降到了50M还是一样的现象,感觉不太像时序不对。怀疑过给SDRAM的接口的命令信号不对,仿真检查了很多,并且把余量调的很大了,比如要求的从ACT到PRE最低要7个时钟周期,我现在给了至少10个以上,要求的从PRE到ACT是3个时钟周期,我给的至少也在8个以上,其他的都给了比较宽余的时钟数。
期待谁能给一个方向!真的很感激!!!!

网友:
我觉得每写完一次,最好来一次terminate!读写只要是连续模式都需要terminate,然后precharge。好像发出terminate后,还可以写几个数据,直到terminate生效为止。你看看是不是terminate太早 了!,比如写4个数,在第3个数时候关闭!130mhz是不会有问题的!好久没有做了,不太清楚,建议你先挂个SDRAM的行为仿真模型前仿之后,再进入FPAG调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的问题终于给解决了,花了我一星期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
一个相当低级的错误。只能说在以后的工作中要细心细心在细心。同时也提醒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千万注意细小的环节,越是没有含量的东西越是容易忽视,最终引起整个系统出现BUG!!!!!!!
出问题的地方不是在FPGA的内部!!
是又喜又悲呀!
细心,小心!
结果问题出现在了不用动脑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