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环路单位增益带宽和EA带宽的关系???

楼主(2011-07-27):
我知道环路增益带宽一般是开关频率的几分之一,那么EA的带宽一般怎么确定啊,请大家指点

网友:
看有的片子的SPEC
开关max 700K的,EA的UGB定的typical 5M,min 3M
但是为什么这么定有点想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问啊,只要能保证整个环路的带宽,感觉貌似EA的带宽不重要,

楼主:
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吗?大家都不愿意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EA的-3db带宽大于环路增益的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请问能解释一下吗?我还是不太懂

网友(2011-09-08):
EA好像沒差吧
只要注意系統的就好

网友:
  支持,EA的gain是loop gain很重要的一环,如果对load regulation有要求的话,总是希望在整个带宽内loop gain做的高一些。如果没有太高的要求,那么EA的-3db带宽可以做的小一点。实际中EA的-3db带宽要大于环路增益的单位增益带宽很难,因为如果loop gain要做高的话,补偿就会变得困难,通常会把EA的输出作为主极点,再串联一个电阻产生零点来补偿次主极点(通常是输出极点). 如果这样设计的话,EA的-3db带宽就会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回复 !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 要EA的-3db带宽大于环路增益的单位增益带宽啊?是不是考虑到整个环路增益的大小,如果大于-3db后,EA的增益下降,成为限制环路增益的一个因素? 说到这,我又有个问题,EA应该看做闭环还是开环工作啊,如果是闭环,那还看开环时候的-3db吗?菜鸟问题比较多,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高手不敢当。
我的理解是EA的-3db带宽当然是开环,如果考虑到补偿网络,局部构成闭环的话,就完全不同了,要放到loop 来考虑。
比如说EA构成的typeII补偿网络,你不可能希望他的-3db带宽很大,因为极点进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EA的-3db带宽是开环,但是UGB应该是闭环,并且UGB要大于loop的UGB, 因为如果考虑到输出极点的影响,整个loop的UGB会减小。

网友(2011-11-08):
回复 楼主:

    tongwen

网友(2013-07-09):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推荐一下电压模 BUCK DCDC建模方面的文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