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在什么时候relax比较合适呢?

楼主(2011-07-28):
我在place的时候遇到一个关于SDC在什么时候relax比较合适的问题:

在默认SDC下,我place之后的timing修到了-100ps。今天项目组说可以将place时候的clock uncertainty放松50ps,那么这样的话实现方式可能有两种:
1. 在place_opt的时候就放松clock uncertainty,这样place后的timing虽然有好转的趋势,但是没有好到-50p,并且报出来不同的violation path

2. 在place_opt的时候 不 放松clock uncertainty,但是在最后report timing之前把clock uncertainty放松50ps

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一种方式,但是想不出第二种方式不可行的理由。

请教各位大侠,这两种实现方式是否都可行呢?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一般 place的时候 可以往死里加 ( 说的难听点) ,

例如可以加200~300ps margin, 当然会造成面积大等,

但是为了后面的timing signoff,总归是好事,

楼主:
OK。谢谢各位的回复。

今天仔细比较了这两种方法的timing和congesiton的结果,最后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
看最后post-route的时序,那个好就用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谢谢陈老大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