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RTL中实现low power的一些资料

楼主(2011-07-28):
最近正在学习low power, 希望能在写代码的时候就在verilog coding style, 微架构等方面加入low power思想,
但是在网上搜索到的大多是后端的一些low power的方法,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帮忙一下吗?
谢谢啦

网友:
从RTL级别来讲就是 减少动态逻辑,比如可以尽量减少使用乘法器等,如果使用那么尽可能的采用公共逻辑,
同时比如时钟的话,可以采用开关来控制关闭与打开。当然如果减少时钟个数或者速度也可以减少功耗的,这就看项目的要求了

网友:
楼上的乘法器多少不是RTL应该解决的,是算法和架构层面的Low Power
如果只是RTL,按照以下方法:
1. 门控时钟
2. 预计算
3. 操作数隔离
4. 跳变消除
以上按照降低功耗百分比进行排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现在也在学习SOC低功耗,希望能在一起交流,我Q493939163,加我

网友:
3楼的兄弟,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用clock gating的,寄存器超过一定的规模才可以,否则没有效果,还会起副作用。
这个规模可以自己做实验!!!

网友:
suggest to take a look at the material below,
[M.Keating]Low Power Methodology Manual For System-on-Chip Design

You can get it from this BBS forum.

/MRVL.D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