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0来个寄存器,时钟树达32级!

楼主(2011-07-28):
这个时钟树都是从最后一级连接到那些寄存器的时钟端的,请问这样综合出来的时钟树正常吗?是不是约束没写对。

网友:
肯定有问题, 10个reg,按理说不加clk buffer也行

估计是clock transition , target delay 加的太紧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做过一个只有9个dff的,把skew定为10ps,transition为50ps 一共差不多10级
后来放宽skew为200ps,transition400ps 就一个X32的buffer 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时钟是这样设置的:
100ns 的周期,skew 和latency都为10ns,这样会过紧约束吗?我是本以为1/10的周期应该算正常

网友:
latency设过大了

网友:
这skew,latency都不好说

你先不要约束,让工具自己做吧,  做出来再看看,

网友:
transition等参数设定不合理,
或者有需要balance clock insertion的地方

网友:
flop 的place 没有问题吧。  latency 应该不需要设置,通常情况下 tool 会做min insertion delay的tree,然后在去满足skew, 所以有给 基本的skew 要求就可以来。 transition 如果 不过设置应该会去library里面的或者全局量, target 的 transition一般会根据 cell 的驱动能力tool 去计算 去保证 好的power 等等其他Q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