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管SOA曲线验证方法请教

楼主(2011-07-28):
datasheet中SOA曲线厂家是如何测试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2011-09-26):
SOA在工作上分为FBSOA、RBSOA,在器件物理上,按照先后顺序,包括电学SOA、热力学SOA(老化试验)。
一般的界定,是在一定的V - I工作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需要测试功率器件的BVon - 在最大工作VGS下,测到的BV值(电流I、电压V同时增大)。该最大的VGS必须小于GATE OXIDE BV范围以下,譬如说80%,或者50%的界定,当然这需要做GOI或者QBD的测试才能做得到。最终的SOA介于电学、热力学、栅氧的可靠性范围之内。

网友(2012-07-14):
问这个问题的,看来研究很深啊,不知道打算用来做什么

楼主(2018-05-02):
隔了多年才逐渐明白一些原理,感谢两位大侠指导,现在专攻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