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lib文件中关于tristate的timing问题

楼主(2011-07-28):
在synopsys的.lib文档中,如何定义.lib中三态门的高阻态?也就是说,如果enable端控制输出端输出高阻,如何去决定高阻态的到达时间,进而去计算enable到output的timing 的delay(包括传播延时和转换时间)?在liberty的user guide没有找到有相关的定义,实在悲剧。各位大侠有没有人知道?或者告诉我有啥资料有提到这个。无限感激……

网友:
有点复杂,既有Z 对I 的delay,也有对OE 的delay ,

看一个 库吧,  我看了一个tsmc65 的lib,

BUFTD1  就是这样的三态门,

网友:
像这种memory中是不是用到了,memory不是也有一个OEN使能端吗?好像lib中就有这个oen到do的延时。好像延时还蛮大的。也想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态的cell很常用啊,比如TBUF,I/O的pad里面,都有enabl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复杂其实也说不上,应该就是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压源或者接地(分开测0或1到 Z的切换),但是,需要详细的定义,才能出准确的数据。好像大家都不care tristate在standard cell中的应用,真是不爽

网友:
三态I/O pad太多了,

看了,  PAD既有到I的delay,也有对OEN 的delay,有2种

即OEN 为enable和disable 状态的,

网友:
在library compiler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