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在set TLU+中的时候,map文件是ICC自动生成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

楼主(2011-07-28):
RTRTRT
因为自己手上本身是没有 .map的文件的。但是貌似.map文件存储的是ITF和tf文件对应关系。那请问这个.map文件是set tlu+的时候自动生成的还是我之前就必须提供的亚。

网友:
需要提供,或者foundry给,或者自己写一个

网友:
一般是fab提供,或者自己写

这个map就是StarXtract的 那个map
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疑问,我在建立design library的时候并没有添加itf的东西,这个map文件不是映射tf到itf的文件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都说了是set_tlu的时候了啊,tlu+是由itf转过来的。

网友:
自己写一个吧,对着tf和itf,写一个挺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自己已经写了一个在使用了,貌似没出现什么问题。。。谢谢各位指点了

网友(2011-12-01):
呵呵,我也自己写写试试

网友:
一般fab给,实在不行,自己写

和starxt的map文件一样的

网友D(2012-09-17):
回复 网友B:
楼主,怎么写.map呢?现在在设置TLU+这里卡住了,老是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Layer "metal1" (metal1)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etal2" (metal2)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etal3" (metal3)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etal4" (metal4)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网友(2013-05-20):
怎么写.map呢

网友(2014-06-09):
简单发一个写过的例子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2015-12-09):
回复 网友D:

   遇到相同问题,我是之间用库里的.map文件,请问这个文件自己怎么写

网友(2018-06-19):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发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2019-05-16):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楼主,怎么写.map呢?现在在设置TLU+这里卡住了,老是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Layer "meta ...

map文件的问题

网友:
都會提供

网友(2021-07-30):
是自动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