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参数提错!!!!!

楼主(2011-07-28):
在版图中有8个w=2u l=20u 的mos并联,但后仿提出的却是串联w=2u l=160u lvs是做过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lvs正确的话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的. 建议核对一下schematic中的8个器件和layout中八个器件的net name.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学,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的calibre,如果你用的2007做xrc提取,确实会有很多bug的哈至于你是什么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哈

网友:
你最好在看下你的版图 应该是你自己画错了吧

网友:
检查下版图

网友:
参数提取要通过LVS工具进行
在做LVS的时候,可以选择合并相同连接管子的width或者length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LVS command file的设置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用的calibre的bug,一个笨方法是你自己动手在生成的calibre里面改,另一就是你把提取文件给改了!

网友:
这么严重的错误,不可能是Calibre的BUG, 多半是你的layout的错了,或者你没找对管子